显示器半小时后能点亮

楼主(2013-03-09):
刚通电的时候不亮。但半小时后能点亮,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刚开始测5V 12V电压都没有。 但是开半小时后,电压都正常了。
没发现在电容怀孕的。

网友:
启动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所有电容都换一遍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问题解决后 说一下...

网友:
还是电容有漏电,建议把5V和12V的电容都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先量下大电容300v电压稳步稳定,然后测启动电阻!

网友:
开电测下12V输出有没有跳变,就能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