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等离子电视50900FHD屏幕出现竖条

楼主(2013-03-09):
世界杯的时候买的 50900FHD,因为耗电大,甚少使用,偶尔开来玩玩PS3游戏。近来出现问题了,开机后中间会出现一条竖条。7K的东西,曾经的旗舰,连一个世界杯周期都撑不过?请问这个是什么故障?能不能修得好的?

网友:
屏的问题大

网友:
难道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或显卡 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Y板有问题

网友:
还有保修不,有的话赶紧了别耽搁了变癌症就完了

网友:
可能屏驱动板或屏挂了。我也在保内更换过长虹电视上的等离子屏,原屏是三星的。

网友:
屏问题,加焊下主芯片或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