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冠900KA电源板,板号100-104-1902 VER1.9[双灯]

楼主(2013-03-09):
有的请与我联系:QQ  448048992

网友:
改的不能用吗?

网友:
改个上去吧  速度块没几块钱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情况,如果非需要找这板的话可以直接在TB上打100-104-1902 VER1.9 这上去搜应能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电源板 是不是也有那种代用的去改?

可以改,但是客人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
原装的话 只有想法从VIEWG原厂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但是客人一定要原装的

哦 难怪  请问一般 这种 电源板多少钱啊! 本人以前没维修过显示器 所以想稍微了解点!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有点差,极致简约。看问题在哪,如果改版应该很快的

网友:
要原装的只能淘二手的了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    这显示器电源板哪有什么原装的  找个改下得了

网友:
修出来给他嘛。 或者小改一下。 再不行只有淘宝搞给他了。

网友:
什么问题修不出来呢?

网友:
最怕修到电源IC是芝麻大6脚的那种

网友:
我想电源板是最好修的,我修电源还没遇上修不好的,除非板大面积烧,你却仔细查查吧有时是贴片小电容引起的故障。我经常遇到

网友:
一般电源是保护的难修些,其他的象烧件的都好找出问题

网友:
这板子没办法修,铜箔都大面积烧断了,板子烧变形了。再加上在别的地方修过,搞得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