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磁放大器的ATX电源-重点分析3.3v电路

楼主(2013-03-09):
带来电源方面的资料-分析基于磁放大器的ATX电源,资料来自互联网,现与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直接从互联网下载。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3.3V磁放大器稳压电路的设计:
    PC开关电源中的3.3V磁放大器稳压电路如图3所示。磁放大器由取样电路(R24和R26)、可调式精密
并联稳压器(TL431)、磁复位控制电路(3A/40V的PNP功率管TIP32)、可控磁饱和电感器(L4)等构成。3.3
V电压经过R24和R26分压后获得取样电压UO,接至TL431的输出电压设定端(UREF),与TL431中的
2.5V带隙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后获得误差电压Ur,经R27加到VT2的基极上,VT2的集电极电流经过超
快恢复二极管VD9(UF4002)流到L4的右端。输出整流管和续流二极管公用一只由安森美公司生产的MBR
2045型20A/45V肖特基对管VD7,内含整流管VD7a和续流二极管VD7b。C14为输出滤波电容器。由L
6、C15构成后置滤波器。

     现对磁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分析如下:当单片开关电源内部的MOSFET导通时,输出整流管VD7a截止,
VD7b导通,由储存在C14、C15上的电能继续给负载供电。此时L4对高频开关电流呈高阻抗。当MOSF
ET关断时,VD7a并不立即导通,而是经过一段延迟时间才能导通。由于磁复位电流的存在,二次绕组的
正向电流必须先将磁复位电流抵消掉,L2上才能流过正向电流,使L2进入磁饱和状态并呈现低阻抗,进
而VD7a导通。磁复位的持续时间即阻断输出的延迟时间。此后输出被接通,除给负载供电之外,还有一
部分能量储存在输出滤波电容器C14、C15中,以便在VD7a截止时能维持输出电压不变。
    举例说明:当负载突然变轻而导致UO1(3/3V)输出电压升高时,取样电压UQ也随之升高,进而使误
差电压Ur升高。Ur经过VT2、VD9输出的磁复位电流增大,使磁复位时间延长,输出脉冲宽度减小,使
UO1又降至3.3V。反之亦然。因此,磁放大器可等效于一个脉宽调制器,通过精细调节脉冲宽度,可达
到精密稳压目的。这就是磁放大器的稳压原理。

网友:
很精典的解释,不过网上都有,,

网友:
最核心的没说明白,遗憾

网友:
一直没搞懂为什么叫磁放大,电压放大了吗?明明是降压的嘛。既然3.3V电流很大,为何不设计独立的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