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的主板待机0.04,三五伏都偏低,都只有1.3几伏

楼主(2013-03-09):
今接到一sl10k的主板待机0.04,三五伏都偏低,都只有1.3几伏,看系统供电芯片是6237,看
基本条件都满足,就是觉得ref电压偏低,32脚电压6v,1一脚只有2.27v,觉得1脚有点低,果断更换6237,故障依旧,我去,没招了,求各位大神指点!!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我去 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待机高了。应该0.01-0.02左右

网友:
这是图纸,系统供电那块的

网友:
不要光集中在表面现象有问题的这一块,测一下其它电路阻值是否正常先。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啊。我修过一个是芯片坏了导致

网友:
都说已经更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