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龙台式机A234 REV;2.0主板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09):
故障现象:触发不开机
IO:W83627HF-AW
检查过程:查IO的68、67、73、72触发时的电压变化情况,68、67有变化,73、72脚无变化,怀疑南桥及附属电路有问题,查南桥各供电对地阻值均正常;加电南桥不热。查时钟电路的晶振两脚有0.26及0.21的电压,表笔接触晶振脚主板有时上电跑码,果断换晶振无果,换晶振两脚电容故障消失了。
晶振两脚有压差但不开机的一个特例,发贴一记。

网友:
主板不同电的都挺好修的

网友:
修过一个945,换谐振电容可上电,但还是不跑码,蛋疼了,丢之。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换什么好了,是诣和电容好了,还是晶振好了

网友:
换晶振无果,换晶振两脚电容故障消失了

网友A:
敢情楼主没有“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情楼主没有“波波”!

有波,没有用它,一块表,修遍天下小电脑。

网友:
至少五六成不用波都能修出来 ,所以咱也不用波。

网友:
可能要走一些弯路

网友:
波波快到了

网友B:
俄罗斯诊断卡,我也想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俄罗斯诊断卡,我也想要啊!

淘宝网上买的,不是很贵,用着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俄罗斯诊断卡,我也想要啊!

可惜没网上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