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问题求教,谢谢。

楼主(2013-03-09):
请问下 电压经过电阻怎么看这个电阻是上拉作用还是降压作用? 为什么一样阻值的电阻在有些地方是上拉作用,有些地方又是降压作用的呢?谢谢。
问题

网友:
接地是下拉,接供电是上拉

网友:
买点基础的书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牵涉电路设计,信号和系统,别太较真了,记几个实例,慢慢就有感觉了。

网友(2020-11-04):
点基础的书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看电阻两端的接入,如果电阻其中一端接的是供电,那么这颗电阻就起到上拉作用,如果其中一端接地,就有可能是下拉或者分压的作用。

网友:
电上 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