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画面上很多雪花点,是DMD芯片坏了吗

楼主(2013-03-09):
以前都给别人修的,现在想自己修一下,大侠看看是不是DMD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期待中,这种的我以前也是找别人修的...不知道哪出问题了哪位高手教教怎么修

网友:
对,就是DMD。  投出来图像正常,就是有白色的小点 很多。

网友:
接过N太这种故障的投影仪了,都是换DMD芯片OK的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发了芯片

网友:
哈哈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遇到很多6039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版主 没错 DMD换掉就ok
我遇到过 换了就好了
别人换要700一台

网友:
换DMD芯片就OK了

网友(2015-01-07):
自己发芯片多少钱?

网友(2015-05-25):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是dmd前玻璃花了

网友(2016-04-20):
那左下角有一个黑斑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应该也是DMD坏了吧

网友:
拆下直接用灯照dmd芯片,就能看出来了
上面的点和出来的图像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还用问啊,当然是DMD坏了,换一个吧,成本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