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不充电

楼主(2013-03-09):
这个机器可以百分百确认电池好的。电源也是好了。BIOS里面检测不到电源型号别的正常机子是90W的。本来我这里有两台机器只是把好的那台电源线弄到坏的机器试了一下就两台机器都报错了。原来好的那台还原回去还是不行买了根电源线还是不行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好像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其中有个电源是有问题的,DELL电源中间有根针是电源和充电检测的,跟主供电不是路的,很有可能是这路电压出问题了,但主供电没问题,所以正常开机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充电芯片试试,不充电的话

网友:
是不是那个坏的机子主板问题吧,把电源线烧了吧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帮助,这个N4010的电源我最少换了三个。我都拿这些电源去试过别的相同DELL的没问题的.EC,BIOS都换过的还是一样的。PSID信号到EC是通的这信号两台机子对地阻级都为50好查不出那里引起的这么低。是不是这个值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