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F41短路

楼主(2013-03-09):
今天接了个F41的机器,一开始是没待机,公共点短路经维修后短路故障排除,再测待机5V又短了,继续修  修好之后待机出来了3V  5V  都有了,但是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对地测CPU电感为0欧,拔下cpu90多算是正常,苦苦的查了一个小时啊也没有发现问题啊,请大家帮帮分析下这是什么问题啊,有遇到过的吗,在这谢谢了啊

网友:
装上CPU是O欧说明CPU不正常  换个CPU试试  或者看看CPU供电的高端管是不是DS之间通了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cpu座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cpu座子短路了

没有正常插上cpu电感20左右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注意下这机器,最好是换一个,还有一定要焊好哦,否则会烧坏电路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个事这样的,哪位大侠解一下

网友:
拔掉只有90欧?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座子也有可能短路的哦,我就遇到过,拆下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