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不是通用驱动板可以点屏吗?

楼主(2013-03-09):
我想请教的就是,不是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可以通过刷程序点别的品牌机器的屏吗?

网友:
你具体了硬件..再具备了匹配的软件 当然可以点了.

网友:
不是通用的板子,你有那么多的适用程序吗??

网友:
可能不能吧!

网友:
还不如用通用版,要点亮的条件太多,太繁琐

网友:
屏线主要看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