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齐 jt198aa 电源管理芯片部分烧焦了寻电阻值。

楼主(2013-03-09):
求美齐 jt198aa 电源管理芯片部分烧焦了寻电阻值。其中有三个看不清阻值了,分别是r809 r832 r607
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对照电源IC的资料查吧,,,

网友:
查了,没有对应的阻值。

网友A:
最上面竖着那个为开关管G级到Ic的47欧电阻  第二横着电阻为开关管g级对地10电阻 第三个为开关管s级到IC 1K电阻  这几个都烧了还要换 开关管S级到地0.33欧电阻 和电源IC 开关管 g级到IC的1n4148二极管 检查300电源是否鼓包漏液 整流桥是否击穿  保险应该是坏了最后检查次级负载是否短路

高手啊

网友:
是我就换了
,那样还快

网友:
没有一样的

网友:
这板就别搞了   直接换个  还节省时间

网友:
直接换一块电源板多好啊,这样修好了也不见得就能用

网友:
我怎么看芯片PDF上面写的与您说的不太一样呢?
r807应该是10欧的
r809是10k欧
r832是2.7欧或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竖着那个为开关管G级到Ic的47欧电阻  第二横着电阻为开关管g级对地10电阻 第三个为开关管s级到IC 1K电 ...

谢谢4楼。还有点小问题,我看7576的PDF 开关管G级到IC的电阻值是10欧就是那个竖着的,r809的应该是10k欧,r832是2.7。

网友:
相信我这些东西我修6年了不会错的

网友:
高手大有人在啊,不知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