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跑75 卡LOGO

楼主(2013-03-09):
内存换了  键盘没反映  正常开机键盘灯亮的一下也没亮过  是BIOS的问题么?

对了  客户来时电源是坏的  换了个电源后这样的。

网友:
点一下开关能关机不?能键鼠电路 不能BIOS SB 网卡之类的

网友:
南桥挂了。换南桥

网友A:
后来拆下来刚想测测一点就好了   装回去反复试都正常。。。。

网友:
之前电源坏的,有可能把南桥O 了。

网友:
    IO没坏,南桥可能挂了

网友:
估计你刚开始装电源的时候,电源接头没有插好

网友:
电源是别人家给换的  我还真想到了   反复插了好几次都一样  除了主板没拆别的都拆过了  最后板子拆下来就好了。。也没看背面打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拆下来刚想测测一点就好了   装回去反复试都正常。。。。

呵呵,我也试过这样,可能桥有点虚焊。

网友:
拆硬盘没?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