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AA215FA逻辑板的两个贴片三极管代换

楼主(2013-03-09):
请教CLAA215FA逻辑板图中的两个贴片三极管代换N2Zc,K72对应型号,还有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这个你自己跑一下线路,应该可以很快判断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
这个很少接触,不敢大意呀,

网友:
找到了这个://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EzuusJ&id=16621232737

网友:
好东西    都没看标题 拿分走人

网友:
是什么 板呀,第一次听你说

网友:
这东西型号太多,而且都是缩写。不好买呀。百度一个对照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