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显示,电源灯不亮,测试后级电容短路

楼主(2013-03-09):
接到一个杂牌显示器,插电无显示,电源灯不亮。打开后测试没有电压,测量后级电容短路,把后面的高压部分断开再测试电容不短路了。。说明是高压部分有短路的地方,先测试高压的部分的两个驱动管。。ok。。有一个驱动管短路了。。换后正常。    只要找到高压部分短路,就算找不到那个元器件坏了也可以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呵呵。一点经验,拿来共享,不喜勿喷。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顺便问一下,当没电压出来时,为什么会想着先测一下后级电容有没有短路,而不测前级有没有工作?

网友A:
什么是后级电容???

网友:
你说打后级的阻值来的简单还是查前级工作条件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后级电容???

就是电源板上的一排储能电容,电源5V,12V供电用的。LZ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打后级输出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