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6WA 怪病。

楼主(2013-03-09):
开机只出屏自检红、白、蓝、绿、彩条,不断跳动。
驱动板刷了程序无果。
换通用板却是各种条纹,不能正常显示图象。
难道会是屏坏???
可它自检时颜色却很正常。

补充内容 (2013-3-11 13:48):
自检时颜色、图象正常,驱动板也是好的,屏线检查过完好。想了半天剩下来只有屏上的驱动芯片了,发货时带了一片NT71206FG,换上去一个试,嘿嘿。故障修复。

网友:
数字版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屏? 屏IC坏了 你把屏线供电脚开始数第456脚跳开先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用通用板,多找几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此机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