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闪屏非屏问题

楼主(2013-03-09):
一台y430,拿来时是换硬盘的,检查,硬盘一堆坏道,换!然后做系统,xp和w7坐上去后,屏都一闪一闪的。怀疑是闪屏门,自己就换了个lcd的屏测试,灯管另外点亮,发现还有闪,正好手里有根屏线,换了,也闪,换显卡驱动吧,驱动精灵里的,没用,官网下载的xp驱动。不闪了,可是只要一看视频啊。机器就非常的卡,做W7。换上vista的驱动(下错驱动),也是看视频就卡,换W7驱动。闪的一塌糊涂,看PPTV,桌面的背景没变化,播放的窗口花屏了。伴随屏幕闪,现在严重怀疑显卡问题。但又怕不是。看网上有人动了显卡,无改观,不知哪位高人遇到过,给出出主意! 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是什么样的闪啊,这个问题以前没有遇到过,他原来闪不闪啊。

网友:
Y430属于闪屏门。不知道楼主换的屏是否是好的

网友:
原来机器是vista的。我没开机看,硬盘坏了、他说装xp闪,就用就一直用vista,我找了一会vista没找到下载地址,也就没下。换的屏是好的。但我郁闷的是为什么装上显卡驱动,就有问题,不装,看电影一点问题也没用。可是显卡驱动又不能不装。明天真要下个vista装看看。谁有这系统的下载地址,发下,谢谢。

网友:
看视频卡,装驱动闪。感觉是驱动的问题,建议用老一些的驱动安装,新的驱动可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