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杰灵MCP61VN主板卡LOGO !

楼主(2013-03-09):
今天接到一块杰灵MCP61VN主板,加电测试卡到LOGO处,不向下面走了,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刷BIOS不连机,我做过主芯片还是一样情况,郁闷中,来论坛找高手指导怎么修!

网友:
不连机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卡LOGO,把外设一个个拆了,声卡,网卡,1394,COM芯片等

同意楼主!查南桥外围设备

网友:
都拆过了,还是老情况,

网友:
桥已经加焊过了,老情况,我想是不是桥局部损坏了

网友:
最小化系统测试;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最小化系统测试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