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61主板CPU没有电压

楼主(2013-03-09):
有几台TCL品牌机,主板是精英C61的,CPU没有电压,内存,北桥,南桥等供电正常,电压i芯片是ISL6566,换了也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查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满足了不工作在换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查芯片工作原理  是否满足

网友:
换了还一样,查周长的元件有无掉件

补充下,先查掉件,再查供电IC开启条件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不行就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