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通病

楼主(2013-03-09):
表现为开机无显 进系统过程中掉电  或使用中不定时掉电  故障为CPU座下NEC大滤波电容老化引起的  换掉就OK 如果找不到一样的 可用5个330的电解电容代换

网友:
地球人 都知道的 啊

网友:
还好我的是4752.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我的行不行还没有换呢

网友(2013-04-09):
电容鼓涨容易换,老化的话看不出来,电容表也测不准确。

网友:
说的太对了 本人今天收到一台ACER 4736ZG 进系统就掉电 在PE 和CMOS 下不掉电   先怀疑系统问题 重装N次 还是一样  怀疑硬盘问题 也换了 还是一样 最后怀疑主板问题  上网查下同行高手们讨论 觉得NEC 最靠谱 于是下掉NEC  (太不好下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高招 本人是一片一片剥下来的 呵呵) 换四个330   OK  运行一个多小时了 还是没有掉 准备交给客户  谢谢各位同行的指教!!!

网友(2013-05-28):
唉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故障  换了电容不得啊  郁闷中

网友(2013-12-06):
我的去掉电容的时间地板线弄掉了脱离板子一点 现在不出CPU电压了
这个会一起没有CPU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