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插适配器电流上升到0。7左右,不开机,用电池正常开机

楼主(2013-03-09):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看看有没有打电容。

网友:
NEC的不用看了吧

网友:
这种电脑还用问么?NEC大电容的问题,白换百好,用6个330代换,记得采取暴力拆除

网友A:
感谢各位老鸟   问题已解决,但是,他奶奶的开机又让输入BIOS密码,请问最清除密码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啊

网友:
恩恩  我只上了4个   还没拆除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老鸟   问题已解决,但是,他奶奶的开机又让输入BIOS密码,请问最清除密码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啊

你反正板子拆着,直接写BIOS程序啊

网友:
换了就行了 以前修过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反正板子拆着,直接写BIOS程序啊

丫的编程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了。。

小心灌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