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09):
机器型号:联想G470
主板板号:LA-6751P
机器故障:不通电(主板大面积进液)
维修过程:
     此机器是客户13年刚买的,回到家就被家里的娃娃一大杯水倒到上面(真替这客户感着悲伤),客户拿到售后站,售后站直接要求换板,价格1400元,客户觉得贵没有换,就拿到了我这里,多余话不说了,进入正题
  1。拆开后看到主板背面大面积的水渍和腐蚀痕迹(售后也不厚道,不帮忙把水给擦掉,另我的相机被老婆拿走给妞妞照风景照去了,不然上图能给大家看看这水倒的有多精典),我把残留的水渍和腐蚀的地方清理掉,清理完后看到EC 芯片QF930脚腐蚀断了,找了个新的换上,至此外观算是搞好了,万用表测下3V,5V,1.8V,1.5V,VCORE对地阻值(进水的啊,怕短路,,不敢直接上电)没发现短路
  2。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待机都没有,万用表测了下电压,3V,5V电压没有,手上没这个图纸,于是在度大娘上找了个下下来(度娘上就10个财富了,被扣了5个,心疼啊),上图看下3V,5V电源管理是哪个
由图可知3V,5V电源管理芯片是RT8205E(实际板上的芯片为TPS 51125A),即然输出端的3V,5V没有那我就直接测输入的电压和信号,上大图看下 1至脚6脚为反馈和补偿信号,13至18脚为电压和反馈信号,万用表测量VIN 19V正常,EN3.3V正常(中间过了个499K电阻,电阻另一端为19V DCIN),VREG5  5V电压正常,3脚4脚VREF基准电压2V也正常,1脚6脚的3V,5V反馈信号为0V,上图看下
这两个信号由PQ405-PQ408转换得来,先测了下输入端ACPRN 电压为19V,PQ406的G脚为0V,这下问题找出来了,难道是ACPRN与PQ406G脚中间的那个电阻不成,此电阻为200K抱着试试的态度在料板上找了个185K的装上,插上可调电源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待机0.01有待机了,装上主板和开关,按下开关后电流一路直跑到0。95,关掉机器,把内存和屏都接上,按下开关,熟悉的联想LOG出来了,把所有配件都装好,烤机2个小时一切正常。收客户400大M

以此来分享一下,忘各位不要吐我

你换了一个180k的电阻就好了 真奇怪,
你这个ACPRN有19v的电压肯定是不对的 ,正常应该为0v啊
真理何在?PR418开路会导致无3V 5V吗?真晕!!!
EC_ON信号是按下开关才发出的,还是待机时就发出的??如果是待机时就发出,那么PR418 右端为0V是正常的?这样MAINPWON才为高,ENTRIP1 ENTRIP2才能为高的?不然?

朱小伟 -2 没理由
linjianguo -10 真不知道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
写得很好啊,楼主还能收到400??,不错,加分

网友:
写的不错,这板修的更不错   400物有所值

网友:
一般新机进水收400算少的了,如果说换桥什么的收了五六百,客户也不会说什么。毕竟换新板特约要收1400RMB

网友:
我就是不懂这个补偿的原理,求楼主大神指点下。如果能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讓客戶省下1000大洋~這樣不錯了!!
樓主寫得不錯唷!! 讓我學習學習了!!
感恩喔!!

网友A:
我特意打开图纸看了,1脚和6脚不应该叫反馈吧,应该是线性参考.如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B:
“1脚6脚的3V,5V反馈信号为0V,这两个信号由PQ405-PQ408转换得来???”“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3VALWP,5VALWP的开启信号吧,应该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当其为低电平时,不产生3VALWP,5VALWP,当EC-0N开启PQ408时,PQ406截止,PQ407导通,PQ405截止,芯片RT8205E  1,6pin是高电平,3,5V产生

补充内容 (2013-3-14 15:51):
当EC-0N开启PQ408时,拉低PQ406 G级电压,PQ406截止,PQ407 B级得打VS电压,PQ407导通,拉低了VL电压,所以PQ405截止

网友:
yjp
支持观点
同意楼主
请问EC_ON是什么时候发出的?

网友:
PQ405 N沟 高电平导道 不明白你说的截止????

网友:
分析的好。受用了,感谢楼主和10楼的朋友

网友:
万用表测下3V,5V,1.8V,1.5V,VCORE对地阻值(进水的啊,怕短路,,不敢直接上电)

楼主测这几个对地阻值的点在电感上测的还是在什么特别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打开图纸看了,1脚和6脚不应该叫反馈吧,应该是线性参考.如不对请各位指正.

呃,多谢指点,这个信号是我在工厂时学的,几年前的事了,工厂一直以来都把他叫做反馈,参考电压和基准电压同叫一个名VREF,外面如果不是这么叫那我以后也改改,呵呵

网友:
每天来个400就行了,就满足了

网友:
不错 G470的机子还在保 400随便收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6脚的3V,5V反馈信号为0V,这两个信号由PQ405-PQ408转换得来???”“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3VALWP,5VA ...

这才是高手

网友:
疑问? PQ406的G极应该本来就为0V啊,会被PQ408拉低,测得为0V那换PR418电阻会好??不是一样么

网友:
400有的太少了吧,我这也有个13年的华硕超级本进水,真没头绪呢?

网友:
学习了。电阻能查到不容易撒,我也要努力学习。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过于简化

网友C:
ACPRN 电压为19V
是不是写错了兄弟        这个脚应该为低电平     ENTRIP2    ENTRIP1才不会被拉低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PRN 电压为19V
是不是写错了兄弟        这个脚应该为低电平     ENTRIP2    ENTRIP1才不会被拉低接地

万用表实测的为19V,换了电阻后,另一端本为是0V的现在为1。5V,ECON信号为0V,按理论来说ECON信号肯定不会为0V的,也没学过这些东东,就是之前下了个时序图看着来修的,结果也弄好了,不知是不是运气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