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通病一例

楼主(2013-03-09):
故障为开机无显 电流跑到0.7不动 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 正常电流应该到1点几安
通病

网友:
没有刷过 bios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宏基ZG5的,不过它电压是跑0.41A BOSS也刷了,还是不行,内存也换了,会是北桥问题嘛。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