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故障...

楼主(2013-03-09):
技嘉主板强制关机和软关机都重启,怎么办?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了个这样的机子,但是没有修好,什么图也没有

网友:
技嘉的板子  在BIOS里面 有个设置的

网友:
这个按自动上电检修吧

网友:
程序刷过吗

网友:
BIOS  没刷过刷下看看!  或IO  如不对请原凉!

网友:
复位电路或I/O问题

网友:
有专用芯片吗?

网友:
放电看看   不行刷个BIOS试试 。在不行查开机电路

网友:
最后把南桥重新植球搞定了...

网友A:
兄弟 这个是软故障。上面有兄弟说过啦。是BIOS设置问题的。

网友:
看下电源绿线是不是被持续拉低了,是的话就跑跑线很快就搞定了的,无非就是个I/O或者一个三极管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个是软故障。上面有兄弟说过啦。是BIOS设置问题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我干南桥干好了...设置那里已经恢复过出厂设置了

网友:
IO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还真的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查一下绿线相连的原件吧

网友:
IO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
技嘉通病,我也整一块这样的,你的是什么型号滴?

网友:
这种故障以前修好过 是华硕的 那块主板是桥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 坏了 我用版换的  你找原版 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我干南桥干好了...设置那里已经恢复过出厂设置了

你厉害啊

网友:
到底是南桥还是BIOS

网友C:
楼主,换南桥是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南桥是什么思路??

感觉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南桥也属于 那一块...

网友:
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