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惠普 COMPAQ 511 不开机 掉电

楼主(2013-03-09):
如题 拆机  裸板测 上CPU 无CPU电压 ,不上CPU 有CPU电压1.5V  那就查CPU供电IC TPS51620
TPS51620

TPS51620关键电压(不上CPU)
11 VR_TT#          1V
12 H_DPRSTP#   0V
13 PSI#               1V
14 VID6                0
15 VID5                0
16 VID4                0
17 VID3                0
18 VID2                0
19 VID1                0
20 VID0                0
31 PGOOD            3.3V
32 DPRSLPVR      0V
33 CLK_EN#        0V
34 VR_ON            3.3V

V-CORE 开启的34PIN有啊  31PIN的PGOOD都出来了啊  而且上CPU TPS51620也是这样的电压(当然VID也都出来了)
电压对比完了 量阻抗吧
其他的都还正常 只有12PIN H_DPRSTP#只有15欧 查图纸

如上3个图 该信号分别去CPU 南桥 北桥和51620 没理由这么低啊
懒得用电烧了 先拆南桥 还是阻值低
拆北桥 OK了 阻值无穷大了 八成就是北桥了
换好后装上CPU也有CPU电压了 0.9V
上内存开机LOGO出来了  看来就是这个H_DPRSTP#  惹的祸 实测1V

TPS51620关键电压
11 VR_TT#          1V
12 H_DPRSTP#   1V
13 PSI#               1V
14 VID6                0V
15 VID5                0V
16 VID4                1V
17 VID3                0V
18 VID2                0V
19 VID1                0V
20 VID0                0V
31 PGOOD            3.3V
32 DPRSLPVR      0V
33 CLK_EN#        0V
34 VR_ON            3.3V

网友A:
刚刚几天前做过实验。这个信号有问题会导致供电出来后马上没了
深度休眠指示。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什么?

网友:
这个还真遇到过,不过不知道是多少V ,原来 是1V

网友B:
这信号通往南北桥,而且15欧姆的话烧鸡不一定好使了。。要我就会先干北桥。北桥比南桥坏的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几天前做过实验。这个信号有问题会导致供电出来后马上没了
深度休眠指示。

哥,能否告诉什么情况下此信号会发飚,让CPU无供电?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都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信号通往南北桥,而且15欧姆的话烧鸡不一定好使了。。要我就会先干北桥。北桥比南桥坏的多点。。。

965的北桥焊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
呵,不容易啊,修过些问题都是死不出电压的,可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65的北桥焊起来不容易啊

这个要看楼主BGA和植株功夫底子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好

网友:
楼主讲解的非常清楚的。更好的是有图纸,厉害,

网友:
深度睡眠, DPSLEP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修过好几台不出CPU电压的了,有的缺主供电,有的缺VR_ON,总之这款机器这方面爱出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没搞定,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不出CPU电压的,有的缺主供电,有的缺VR_ON,
这款机器这方面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965的北桥焊起来不容易啊

是啊,这个桥有难度

网友:
CPU供电不出来,有两个信号会作怪:DPRSLPVR,DPRSTP
一个代表的是深度休眠,一个代表待机
第一个深度休眠使得CPU强制进入S4状态,所以没电呀
第二个信号让ACPI识别为S3状态,也就是系统待命状态,就算EN信号出来了,都不会有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几天前做过实验。这个信号有问题会导致供电出来后马上没了
深度休眠指示。

高电平退出,低电平进入?还是反过来?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不出,但后然客户没修.

网友(2015-06-04):
明天给你加分 ,很好的例子 ,第一次看到 由于这俩个 逻辑控制信号 引起无CPU供电。这俩个信号有效便会关闭CPU供电

网友:
yufruyjfyufiu混积分

网友:
惠普机不开机修显卡啊

网友:
没修过这故障

网友:
好像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谢谢了啊 。。。。。。。。。。谢谢了啊 。。。。。。。。。。

网友:
楼主还是有经验呀,桥都是随便拆

网友:
高手呀记下了H_DPRSTP# 深度休眠指示

网友:
这款机器这方面爱出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  一直不看好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起来,现在赚钱难啊!

网友:
写出来就应该这样详细的,方便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