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3-03-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他说用一段时间显示器会自动关机(有时候时间长一点,有时候时间短一点),但主机还在工作,按一下显示器的开关键又可以亮了,请问一下各位前辈们,这是哪里出问题啦?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按键板拆掉试试看看

网友:
按键坏的比较少,可能是高压负载不均衡造成的保护,多检查这一块,直接找块板点下屏,没问题的话就不用多想了

网友:
背光板坏得较多你要重点查高压板或灯管本身

网友:
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是电源灯都灭了,建议先换一下全部按键

网友:
不排除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明显按键坏了。冠捷的机器很多都有这毛病。其他机型的机器也一样有这毛病

网友:
是的,电源灯也没有了,过一会儿按一下开关键又可以了

网友:
哪裏漏電保護了吧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