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诊断卡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3-03-09):
华硕file:///C:\DOCUME~1\gu\LOCALS~1\Temp\SGTpbq\2344\001B1DE5.gifp5ql,上诊断卡测试,显示CPU供电问题,故障现象:不插4针12V,点开关,触发,诊断卡cpu供电问题,不掉电。
但插上4针12V,点开关,触发,诊断卡还是显示诊cpu供电问题,但出现,过几秒后自动关机,关机后自动开机,但不循环关机后再开机。
各位大神快来出招,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文化水平不高 被楼主绕进去了! 不明白

网友:
CPU 供电问题 ,开机后测试下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我文化水平不高,也快被LZ绕进去了。既然判断CPU供电问题,那就查CPU供电呀

网友:
我想知道 LZ是什么样的诊断卡   CPU问题也能用诊断卡看出来??????

网友B:
插小4掉电就是CPU供电短路电源保护了,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B:
没怎么看,才看明白,先摘电源管理,还掉就断桥供电

网友:
查CPU 供电IC及MOS,不行,断桥ACPI供电IC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小4掉电就是CPU供电短路电源保护了,拆到不短路为止

诊断卡是中文那种,有提示,说是查cpu供电相关电路跟电源电路,我查出cpu供电正常,但我打ATX橙色阻值为97,求下面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文化水平不高 被楼主绕进去了! 不明白

诊断卡是中文那种,有提示,说是查cpu供电相关电路跟电源电路,我查出cpu供电正常,但我打ATX橙色阻值为97,求下面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看,才看明白,先摘电源管理,还掉就断桥供电

不是电源保护,跟主板保护。
诊断卡是中文那种,有提示,说是查cpu供电相关电路跟电源电路,我查出cpu供电正常,但我打ATX橙色阻值为97,求下面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