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指点下,加完粉就这样了

楼主(2013-03-09):
HP的P1007,加完粉,打印出来,有黑色一块,然后中间有一整条横线

有规律的线

图片上传不上去。一会发,老手给点建议

补充内容 (2013-3-12 11:45):
图在七楼啊

网友:
换磁辊试试

网友A:
最好要有打印样张看一下,,

网友:
检查磁辊和鼓芯

网友B:
中间有一整条横线,估计是充电棍或者鼓芯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图发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要有打印样张看一下,,

在七楼,横 线明显,再就是开头的黑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一整条横线,估计是充电棍或者鼓芯有问题

上图了,在七楼,指点下

网友C:
发了,在七楼的,想换鼓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了,在七楼的,想换鼓芯

可能是碳粉的问题

网友:
如果没换粉之前还是好的,那就是粉不对,,另外旧粉清没精干净,,

如果粉是对的,,,那看看充电辊,,还有鼓芯等,,,

网友D:
鼓里面的配件装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鼓里面的配件装不好

是的,我拆了半天,装也装了半天,现在感觉装好了,就是有横线这些

网友:
废粉仓没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废粉仓的问题

还有充电棒也擦擦

指点详细一点嘛。我这鼓这块完全不懂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啊,废粉仓先清理,然后就是充电棒,感光鼓,还有注意调一下浓淡度

网友F:
看图  说点自己的看法  对不对别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  说点自己的看法  对不对别喷啊

我按回去的时候没注意,鼓芯乱花了,有米粒哪么大

网友:
肯定是没有清干净,还有刮板你没有清才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鼓芯是不是不能让强光照射哦,听说加这鼓里面有个部分最好不要让强光照射,不知道是哪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