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诊断卡跑fb

楼主(2013-03-09):
华硕p5n73-am主板只上cpu显示fb代码,上内存条显示c0,测内存1.8v为1.89v,桥1.5v为1.58v1.2v为,1.29v正常吗请大师指教

网友:
电池CMOS跳线清一下  不行刷下程序

网友:
不写清楚 高手都懒得理你!

网友:
换内存  CPU座空焊也会这样子。

网友:
用代灯假负载测试cpu座灯全亮,这块主板支不支特赛杨单核cpu,另外给桥供1.58v,1,29v,内存供电1.89v电压高不高,我是个新手,不知到以上几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BOSS,南桥,IO逐一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