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AMIP43主板ATX 橙色3.3V 对地短路 只有84欧

楼主(2013-03-09):
接到机器 按开关CPU风扇一转就停 按了几下 电源烧了 肯定有短路了 查ATX 3.3V 对地只有 84欧 拆了 IO 声卡芯片 时钟芯片 内存旁边的W83310G芯片 网卡芯片的供电是1084 输出的3.3VSB  所以没拆  ATX插座 IO 时钟 声卡芯片旁边和3.3V有关的大电容 小电容 都拆了 现在就差南桥了 不会是南桥的事吧 客户说玩着玩着电脑就自动断电了 开机就开不开了

补充内容 (2013-3-25 17:25):
刷BIOS解决

网友A:
只测了3.3V吗?其它电压呢,一些板这个值是正常的,电源12V出问题比较多些,电压大波动就大了。

网友:
你确定84Ω是对地短路????

0Ω 才是对地短路  查别处吧  别在3.3V这较劲了  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测了3.3V吗?其它电压呢,一些板这个值是正常的,电源12V出问题比较多些,电压大波动就大了。

都测了 其他都正常

网友:
网卡也拆了试试

网友:
把拆下来的东西 放回原位 3.3V对地84欧  能开机 但诊断卡无显示 -12V +12V 5V 3.3V灯亮  CPU核心电压 1.05V 内存核心电压1.88V SPD 3.3V 系统管理总线3.3V VTT DDR 0.93V

网友:
用镊子短接复位针脚的瞬间 PCI打阻卡 复位 测试点没有跳变 过10几秒才断电自动再上电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