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两块屏出现了同一问题!大家看看有得修吗?

楼主(2013-03-09):
手上有二块屏都出现了同一种现象,屏上方显示都正常,唯一就是在开始那一栏最下方出现抖动!并带着一条条线,大家帮看看有救吗?

网友:
LG的吧,果断换屏!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排除屏线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LZ你看看屏幕是不是LG的 是的话 一般都是闪屏 换

网友:
LG的垃圾屏,害死好多人,,,,,,我只要看只是LG 的屏果断就换,百分之百的好。。

网友:
一看就知道LG的屏,换吧

网友:
碰到闪屏门了,呵呵

网友:
换屏吧,不要纠结了。

网友:
淘宝上200块及以下这种屏也是闪屏门拆下来的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闪屏门的屏。

网友:
肯定是平的问题  换屏  这种闪屏的屏我多了

网友:
没得救了  果断的换把

网友:
屏坏了吧,,,换新的,还能赚点钱,多好。

网友:
是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不用看了,我已经换过3个这个屏了,屏问题,直接换屏,修不好的。

网友:
换屏吧,不用犹豫了

网友:
屏坏了,  直接换新

网友:
一看就是屏问题  不能修吧

网友:
这个屏是LG的。我这一叠都是LG的。果断换屏

网友:
屏坏了 换屏

网友:
基本上是没救了

网友A:
通病 刚入行吧

网友:
换屏吧,LG闪屏,没的救了

网友:
LG闪屏门,这个前2年很多,现在比较少了

网友:
典型的LG 141 X3啊

网友:
只有换屏了。

网友:
人家是问能不能修,换,WHO不会

网友:
你我都修不好,LG有办法修

网友:
果断换屏吧

网友:
LG的屏的通病 修是能修 要专用的工具

网友:
没得修,换屏吧,我这里也有几块

网友:
LZ应该不是维修笔记本的!! 呵呵。 基本上只要 在维修笔记本行业呆几个月就知道你这两片屏是什么问题! LG的癌症!

网友:
屏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修的

网友:
太多这样的故障,肯定修不了的 。

网友:
以前在广州修屏的都说这个修不了哟,换吧,不要在想了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 直接换屏

网友:
LG 果断换

网友:
X3的屏吧。这种果断换屏吧。

网友:
无法修复的,除非发到工厂里面重新焊接屏上面的排线

网友:
我从没有修好过一块屏。

网友:
好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屏吧 这个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屏坏了

网友:
修不了的 这种屏我手里有个十多块呢 还不算拆灯管的呢老多坏的了 闪屏们 来钱啊

网友:
WX几的,还有上下跳的很厉害的那种呢

网友:
换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 亲

网友:
没得修的,换三星的好点

网友:
LG的垃圾屏,果断换

网友:
这是LP141WX3屏常见故障

网友:
屏的哪部分坏了?

网友:
闪屏门的屏

网友:
这个垃圾屏,不过没有它,我们也没钱挣啊

网友:
屏幕坏,换

网友:
要找LG讨公道啊,比小鬼子的车都差

网友:
没得救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LG闪屏门?

网友:
一看标题就像是闪屏门。。。。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赶紧换吧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通病了 直接换掉

网友:
屏坏,换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LG屏通病。。换

网友:
谁 有办法修好,共享一下,我也想让它起死回生

网友:
换成其他牌子的吧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直换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