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3-03-09):
G460更换EC后,都能正常开关机,后来不知道怎么开不了机了.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了,只要用示波器的笔测无线网口的8脚LPC_FRAME#,再开机,就能亮机,如果不这样,电流在0.9-1.0之间,不动,不亮机.内存无复位.请高手指点.
不开机时测HM55的BIOS 1 2脚没有波,只有高电平.

网友:
看下是不是两个BIOS,要量EC那个bios,看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