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 I3

楼主(2013-03-09):
惠普CQ42 I3触发掉电、有时候触发到0.24 ,有时0.89就掉电, 有时跑到1.34的电流就掉电很快二秒的时间。电压都出来了、也没有查到短路。显卡也做过了,BIOS也刷过了。没折了有维修过的高手请指点一下,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开机键上的电压查了吗?

网友:
开机电压正常吗     各个电压都量了吗    电源管理芯片 电压多少啊 。。

网友:
CQ42  广达代工的 你干显卡啊!!

网友:
查电压 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恭喜还是把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一辆就掉电,掉了又可以开!

网友:
这个问题是H55的桥坏了  修了好多个了

网友:
首先你的可以亮机不?我手上有一个一亮就掉好了!修了几天!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天这款机器。是进了水烧了的。5V短路。下了电路图。还是没有看懂5V是那些地方用的。幸亏我运气好。看到USB电压上的电容不正常。取了就不短路了。另外就是腐蚀了2个电阻。照电路图连上就好了。收了400.修了半天

网友:
这个CQ42  I3的上次找不到这个BIOS的固件

网友:
我手上也一台机子是这样的,也是掉电,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

网友:
先换HM55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