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风枪坏了,谁能修啊???

楼主(2013-03-09):
我的焊风枪放了三个月没用,今天说烧烧,免得坏掉,插电试机一切正常,我拔掉电源,第二天要用时我一插电源风枪自己就开始工作了,风速居然有7挡,温度500多度,但是我的风枪并没有打开开关,加热丝也烧红了,按说插入电源后正常应该是风枪的气泵以一档的形式工作一分钟左右,谁知不仅七档,连加热丝都莫明其妙的自动工作了,我的风枪带数字显示的,插电之后数字显示板没有工作,调节风速和温度旋钮旁边的小灯亮了,怎么办呢????

网友A:
程序问题啊  我的也是数现的,一共买了全修过了,问了厂家维修方法后自己修好的,IPS烧入单片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啊  我的也是数现的,一共买了全修过了,问了厂家维修方法后自己修好的,IPS烧入单片机程序

今天我再一开又没事了,估计是我擦了桌子的缘故,受潮了

网友:
我的烙铁、电源、风枪都是自己用单片机做!坏了不用求别人!

网友:
呵呵 我的 坏了就换 卖安泰信 8205 就可以 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