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171L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3-03-09):
手里有三台AOC显示器,型号为171L三台显示器都是同样的毛病,指示灯亮,但是没有用就像失效一样 显示屏黑屏 这个显示器的在网上查了是通病驱动板的问题。双排线的不好改 网上的驱动板又太贵了而且是拆机的不知道买会来能用多久 高手们支招啊啊啊啊啊,,,,,,,,,

网友:
第一次上次图片可把我弄死了

网友:
先检查驱动板的5V和3.3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可以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加焊下MCU。再看看供电稳定不

网友:
这种显示器和屏都很老了,投入太高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