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3-03-09):
这半部好理解通过PQ3拉低PQ28就可导通,并产生VIN了。

但这半部就看不懂了,VIN产生后通过电阻分压,变成0.9V的低电平,到PQ29使其导通。

那么电池和适配器都插入??????????????

网友:
电路图要完整的这样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插入适配器,PQ28导通的同时,PQ27为P管,也导通,VA1电压通过PQ27,此时已不形成分压,加在PQ29 G极,使之截止.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当检测到适配器插入时ACOK为高时PQ3就是导通经串联分压后让,导通产生VIN电压,PQ27导通同时截止PQ29不导通去隔离电池不要放电。当适配器没有插入ACOK为低电平则PQ28,PQ27不导通,让电池放电,刚开始电池放电时由二极管PD20,PQ2920和内部二极管导通产生VIN,VIN再通过电阻PR129与PR128串联分压来使PQ29完全导通可以减轻PD20的发热量延长PD20使用寿命。

网友A:
当检测到适配器插入时ACOK为高时PQ3就是导通经串联分压后让PQ28导通产生VIN电压,PQ27导通同时截止PQ29不导通去隔离电池,使其不用放电。当适配器没有插入时ACOK为低电平则PQ28,PQ27不导通,让电池放电,刚开始电池放电时,由二极管PD20与PQ29内部二极管导通,使电池放电产生VIN,VIN再通过电阻PR129与PR128串联分压来使PQ29完全导通可以减轻PD20的发热量延长PD20使用寿命。

网友:
具体你看下  适配器插入检测

网友:
PQ29截止了,但PD20还是可以让电池放电啊

网友:
当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入的时候  pq29内部的体二极管  反向有19V     正向是电池过来的11V      正向电压小于反向电压        电池就过不来了

网友:
楼上哥们说了那么多,都白说啊。说不到点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检测到适配器插入时ACOK为高时PQ3就是导通经串联分压后让PQ28导通产生VIN电压,PQ27导通同时截止PQ29不导 ...

讯维学员理论知识就是牛逼

网友:
通常 机器电源和电池 都是有个运算放大器进行比较的

网友:
额。看见这复杂的保护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