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修中没有示波器可不可以用万用表看瞬间电压

楼主(2013-03-09):
  比方说,测3v供电上管,可以看它在开机的瞬间有没有电压产生过

网友:
不可以  那个要示波器 抓取单次

网友:
不可以,一般的万用表 根本没有这么灵敏

网友:
万用表这本事,大家就不用花那个冤枉钱买示波器了。

网友:
如果可行,那谁买示波器干啥,,

网友:
万用表真没这么灵敏。。。如果万用表真能测的出,估计这表值也不值千把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