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独立显卡不认

楼主(2013-03-09):
接一台Y460,能亮客户说没有独立显卡。拆开一看加焊过显卡的痕迹。随便报个换显卡的价格给他。机器拆开直接换显卡。发现还是直球过的。换上去还是涛声依旧。悲剧……。装驱动也没用。系统重做也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因为下班时间没有来得及查图纸。望修过同样问题的同僚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简单供电~~~~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请问楼主有木有刷下BIOS先

网友:
做过显卡仔细看下焊盘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显卡供电要看哦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我这个机器,用独立显卡内屏不显,外接花屏,显卡换了2片,都一样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BIOS设置里面有关系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先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