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包通用问题?

楼主(2013-03-09):
    今天收到一显示器,通过测量得知是高压包坏掉了一个,显示器的高压包型号为80GL17T-28-DN 0709   找了半天没找到此型号的高压包,通用高压条刚好用完,只找到80GL17T-28-YS 0742  不知这两个高压包是否通用,还是本来就是一样的只是编号不同(原来这种问题我都是换通用高压条解决,所以不知到高压包的型号是怎样表示的),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3-3-13 16:03):
换上去了试了试不知为什么炸板了,只得买一块板换上了,哈哈!!!

网友:
同问,望行家能帮到您,再者自已焊上变压器试试,

网友:
初级相同可代换

网友:
用一个大小一样,针脚排线一样的代上去试试,不管他什么型号

网友:
学习,有大事告知不

网友A:
换上去了,不知为什么炸板了,只得买一块板换上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去了,不知为什么炸板了,只得买一块板换上了,哈哈!!!

什么情况?高压包就算脚位不对也不会炸的啊,最多就没显示!

网友:
说说哪里炸了?应该是有保护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