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开机滴滴5声 、维修过程 、

楼主(2013-03-09):
昨天发的 帖子 也没人会 、没办法自己扣吧、 一顿扣啊 、下面就是我的维修过程了 、
不是很好、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

Dell N4050 进水后开机滴滴5声、
           来的时候大短路 、修好后、待机0.045、不开机、检查EC的时候发现有个vcc的供电不对、这个供电是由3v待机转换的、是由一个N mos转换来的、这个n mos的开启是由一个15v的电源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开启的、查询的时候 发现15v的电压已经产生了、但是经过电阻后发现电压变低了、因为n mos 是由高电平开启的、但是现在这个电压是低电平、所以肯定不会产生了、那就测测这个电阻发现阻值不对、那就换了、换好后发现 电压产生了、也能开机了、最后亮了、
        但是:又出现故障了、开机的时候发现报警 、滴滴5声后连续几次 但是进去系统后就没事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 后来查百度、有说是实时时钟的问题、我就找啊 但是这个是hm67的芯片组、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啊、加焊无果、换了还是一样、头疼了啊、
今天还是星期6 、人还多、等人上来了就没时间修了、直到下午.6点以后才有时间修、没办法朋友的公司 、加班呗、
        该试的都试过了、最后干脆、把所有的芯片全部加焊吧、还是不行、最后加焊到ec 完事 插上电源.发现0.134、*脏话* 咋整的? 后来用放大镜扩大发现、大爷的 连锡了、低智商啊 、最后开机了还是不行、
        后来想想细节、觉得哪里不对劲、
对了、插上电源就能开机、cmos电池插上也是一样的、后来测测电池、发现电压正常、 哎神了、那就查查 rtc电路吧、这个时候发现问题了、rtc 的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后 没有产生供电正常是应该有供电的、那就看看是不是后续、发现后续对地阻值正常、那就把电阻摘下来测量吧、发现阻值偏大、那就换、
换好后电压出来了、开机**** 亮 *** 没出现报警声音 、故障解决、ok

网友:
补充一句啊  、最上边那句不是没人会   、小弟打错了   、是没人回 、
不好意思啊

网友:
当时开机没留意到时间不能保存?

网友:
你发的帖子没人回复吗?是你没看吧!

网友A:
思路不明确  ,说实话     ,有图 当然最好。

网友B:
没图看半天也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坏了,如果是阻值变大,大了多少呀,这点应该说出来,让我们有点参考。。。。。。。。。。。。。。

网友:
我这样写 是有利于 大家维修时参考 、有个明确的思路 、、不是告诉你们指定的电阻、、
那样 只能 照葫芦画瓢、  实际用不上、、、

如果谁不明白 可以具体加我 人后给我留言问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看半天也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坏了,如果是阻值变大,大了多少呀,这点应该说出来,让我们有点参考。。。。 ...

跟正常的阻值 相比 变大了  那就肯定有问题啊
我还非得告诉你 、100k的 变成 500k或者无穷大了 ???
非要这种么 ??
这样你就能 修明白了 ???  你就能有思路了、、、我记得 月饼老师说过、、时序 你可以不用死机硬背、、
什么东西都是、、 不要强加与自己的死记硬背、 要找技巧  、要灵活运用 、   懂 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明确  ,说实话     ,有图 当然最好。

恩 我下次  做的时候尽量 放图给你、、、  好让你看的懂 、、、 辛苦你了啊

网友:
RTCVCC没电压 应该不能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