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3a独显显示偏色

楼主(2013-03-10):
收到一台E43a独显,显示颜色偏蓝,鲁大师压力测试不过几秒温度飚至100度,散热Ok,请问一下这情况是不是应该判断芯片坏?应该直接更换芯片?

网友A:
散热器为什么不检查下或有没有接触好呢?还有偏色这问题,你不怕是屏或屏线的问题?你没仔细弄吗?还是你都弄过了?

网友:

散热良好,屏是好的,排线当然插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为什么不检查下或有没有接触好呢?还有偏色这问题,你不怕是屏或屏线的问题?你没仔细弄吗?还是你都 ...

我想问正常芯片开压力测试应该不会不到到几秒就那么高温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我有一台SONY i5的 就是这样鲁大师一关温度很快下来 散热没有问题啊  偏色 估计显卡和屏线 先易后难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正常芯片开压力测试应该不会不到到几秒就那么高温吧?

看情况呀,你散热方面如果没做好,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了,如果散热做好了还是这样,就要考虑散热器或芯片问题。也不能一来就说是显卡芯片问题啊,不觉得太盲目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深奥。温度100多度会不会自动关机?如果没关机,使用不卡,颜色偏的话,会不会是屏线断了?如果你觉得是显卡问题,你可以外接看下。一般温度过100多度会自动关机,如果没关系说明不是元器件温度高,可能软件中毒也会引起,总之软件不能全依赖。版主搞好了,告诉我一下哦。

网友:
散热不好吧,显卡虚焊了

网友:
温度高 散热片 先排除是否接触问题 很多接触过的很多机子温度降不下来基本上都是由于散热片接触不好引起的
屏偏色外接看 换屏看排除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