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三

楼主(2013-03-10):
七彩虹61主板 ,只有U风扇可以一直转,要是加上内存或者硬盘转一下就停止,什么原因?
电脑故障

网友:
换三个东东不就知道了,电源,内存,硬盘,

网友:
有可能是外接到主板上的东西短路了。换件试

网友:
先从电源入手 看一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估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估计他接口的概率比较大。或者短路。61的主板最便宜电源都能带起来。除非他电源问题。很少

网友:
电源带不起喔

网友A:
电源我修电脑一般用航嘉的,可以确定电源没事

网友:
BIOS挂了。自动重启。
H61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