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设bioss密码

楼主(2013-03-10):
怎么能给华硕主板bios设密码,我设了没用

网友:
他里面有哥PASSWORD你设置下就行了。第几个选项我就忘了。你设置完保存退出

网友(2013-05-29):
换个BIOS电池试试

网友:
进BIOS设置啊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啊。不能保存也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量一下主板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