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 cpu供电保护性不出

楼主(2013-03-10):
ISL6566 cpu供电保护性不出,输出瞬间的波形如图,电压达到1.2V又慢慢下来了。

找个正常的板子,芯片也是ISL6566,输出的瞬间如图。

上面那个故障板子电压为什么会掉呢?   电容全换了,求指导……
后继:
测开启信号:

有图看出应该是开启信号不稳所致的。
继续维修中……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正常不

网友:
开启信号不稳一般是滤波电路有问题,查小电容

网友:
泰克的波波,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