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没有显示,但是可以上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10):
在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本地连接但是可以正常上网上QQ之类的

电脑通过路由上网
用命令ipconfig /all 可以看到网络配置信息
怎么把本地链接显示出来?

网友:
双击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属性,把连接后在通知区域显示图标打上钩子就可以了

网友:
2楼提示完全正确

网友:
2楼正确,,,,,

网友:
是点了网络连接在右边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本地连接

你说的解决方法是在任务栏右下角没有显示网络连接而已

网友:
二楼是 没看懂LZ说什么吧? 重启下试试先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上找看有无网卡,禁用加启用有时可修复,我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在运行里用命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