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LCD屏花

楼主(2013-03-10):
22LG液晶屏LCD的,换灯管时不注意把屏弄花了,

应该是屏电路板和屏的连接线出问题,谁会修?谁回收?

或者有压屏机的联系QQ191279729,最好是河南郑州这边的

网友:
认了吧,修好和买一个不会差太多,修好可能比买一个更贵

网友:
修理费用也不会太低,还有来回的费用,,,

网友:
要专用机器修的,别修了

网友:
这个可能不好修吧,要用专用的设备才行

网友:
晕,听说不是压屏机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