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贴片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03-10):
一个22寸的液晶屏,这个贴片三极管 是屏电路板上面的,印着 9452
                                                                                                    ,请问这个贴片三极管型号怎么看?
我是新手,想请教下大家 如何测量这个贴片三极管的好坏?
刚才自己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二极管档)测量了,有2个脚之间是直通的,但是多测几次 有时候这2个脚之间又不是直通的 数值显示600左右。是不是坏了?

网友:
如果只是单向数值显示600左右就没有坏

网友:
照你说的,有可能是好的吧

网友:
拆下来测才正确,在板上测不准确,照我看这个管子是好的

网友:
两边对一边都有值,反测,没有,就对了

网友:
拆下来对接一下再测呗,呵呵,

网友:
最好用数字表的hfe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