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D2H主板

楼主(2013-03-10):
故障 开机1秒就断电 又自动开机断电 这样一直反复~@@@@求大神指点!!!!!!!!

网友:
首先 要排除atx电源有无问题..然后拔掉cpu供电的接口看还会再掉电吗.还有atx插座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出了问题

网友:
这些都试过了,一样的。怀疑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出了问题

这~来赚分的吧

网友:
还是查开机控制三级管吧

网友B:
12V    RTC电路  BIOS  先在这几个地方下手

网友:
我也遇到此现象   但是没修好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CPU针脚弯曲很多,跑到23掉电 有起来了 BIOS刷了无果。毫无思绪。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RTC电路  BIOS  先在这几个地方下手

RTC是什么电路??是双BIOS的

网友:
跳线电压?桥供电?IO?一个一个来吧!

网友C:
拨掉四小pin再试,再测各组电压正常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拨掉四小pin再试,再测各组电压正常与否。

上不上小4PIN都一样的

网友D:
遇到这个问题我都直接换io。这个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个问题我都直接换io。这个不麻烦

换了IO 就OK了???

网友E:
你这个复位电路有问题吧。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复位电路有问题吧。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啊

你没看懂提,是开机1秒就断电,然后再开机断电一直这样!!!

网友:
在老点的机器上,遇到过内存故障,现象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同感,我有一片原厂INTERd55主板,也是一样的现象,到现在也没弄明白,I/O换过,也不行,请教高手指导。

网友:
技嘉主板好多这样的现象的 不好搞

网友:
我的GA-H55M-UD2H是搞定了,去掉网卡,然后把双BIOS刷了,要刷完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复杂?究竟是网卡,还是BIOS得问题呢??

兄弟,那板子,还没搞定吗?这块板子,好像不插CPU风扇,就有这种现象!你可以插上试试。

网友:
测量下各个供电有没有短路保护,特别主要CPU供电部分

网友G:
先换IO 换个CPU试试 去掉12F看看 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换IO 换个CPU试试 去掉12F看看 是不是一样

光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 好的板 技嘉H61的板 不上U 或者不上内存 都是一秒自动重起,反复如此。把CPU和和内存装上  装好  就可以正常开了,不知道楼主的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