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6单桥主板 疆局中 求换人 求思路

楼主(2013-03-10):
前天有人送来一台机子说是点不亮,打开,确实点不亮。
故障表现为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灯。
清COMS,换电源,拔掉所以前置线,前USB线,故障依旧。到此肯定是主板上的事了。于是拆下主板进一步检查。
我想没复位。我首先就查了一下各复位脚均无电压,复位开关非接地针也无电压,其上拉电阻另一端有3.3V,经跑线,复位开关直接进了南桥。
在此小弟有一个疑问:
1、复位开关上,复位前是低电平,复位完成后才变成高电平,还是上电就是高电平,复位瞬间才是低电平?
2、像PCI的A15脚和CPU座上的CPU复位在刚上电后是怎样一个复位过程,是低-高还是高-低高呢?请前辈师兄指导。
继上面检查,既然没有复位。所以先开始查供电。内存供电1.9V DD2正常,桥旁边有两个场管,看连接方式,不是上下管,都测了一下,都输出1.2V,这时我认成了两个都是桥供电,另个有一个9173输出1.2V给桥,上电就有,所以它应该是第2待机电压,第1待机电压也正常输出3.3V,CPU供电1.1V,因为还没有复位。这个输出正常。然后就应该查总线供电了。我看到桥和CPU之间连了一片铜薄,以为他就是总线供电的线路,测了一下0.9V,并且查上AM2假负截,上面标有VTT的点与此线是导通的。我就相信了自己的判断这条就是总线供电。找到他的输出电路,也是一个9173,输入电压是内存电压,基准电压也是内存供电平均分压出来的,所以0.9V,我就想,难道总线供电不足。所以才没复位。因为是新手学徒,到这里我就先打电话请示一下老板(老板到实地闭关去了),老板说,直接加焊桥,不行就拉倒。
吃过午饭后,我就来加焊了一下桥,还是还是没用,暂时没有其他事要做,就继续搞一下。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插上电源不点开关前,这线条上就有0.9V了。一查内存也有输出电压了。我就想,还没点开关呢。怎么会有电呢?难道是时序乱了。越想越不对。查了内存的供电由7120产生,是5VSB和12V经一个双二极管双路供电。开启七脚是经过两个三极管还是场管不清楚,因为是开关作用,所以重点放在查看电平上了。发现,插上市电,就开启了内存供电。点开关,再四秒短接关电。内存供电又是正常关闭了的,我想再开的时序就应该正常了。但还是没有复位,我还把双路二极管去了,直接接到12V上,还是一样。另外,内存开启信号的另一端连到了桥那边。并且有经过一个电阻后有一段粗线进了南桥,开始我以为是上拉电阻,去了这个电阻,还是一来就是高电平。用万用表一测这个连到南桥的点。就断电。开始还有点疑问,后来想到以前有人说过NVIDIA有这种情况,所以想它是正常的。但是一来就有内存供电肯定不应该。另外还有两个洞,连接到了南桥或IO的什么地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再去详查,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内存供电的开启点应该连接到桥的SLP—S5、MEM—VLD,还有IO的SLP_S5接收端吧,有时好象叫SUSB什么来着。新手还不是很熟。因为第二次开之前这个点是正常的,所以就没有深查了。
查到这里已经快要下班了。所以打算回家再看点资料,好好想想,明天再来搞。
回家后,看了一下NVIDIA+AMD的时序资料。就想到,我所以测的这个总线供电是内存供电开启的。天啦,我连总线供电都没找对,就在查。查了一下午还没找对方向。总线供电应该是桥来开启,之前查那个0.9V的VTT是内存负载供电,我倒,新手经验不足啊。假负载上的VTT是内存总线供电啊。但是我知道另外桥旁边有两个场管都有1.2V的输出正常哦。总线供电应该正常哦,想到这里,就不明白了,打算明天再来查看。
第二天,在CPU假负载上,查到另外有两个叫“串行数据总线供电A和B”的。请问一下,这才是真正的前端总线供电吗?上面的B点有1.2V供电。我跑线,有个场管的输出有信号反馈给了桥,我想它就是1.2VHT—VLD桥发出复位的条件吧。但是没有发出啊。后来我也查了时钟72.368正常,25M开始才13-15M不稳定。换了晶振和电容。有25M的频率了但有时还是不稳定。但是还是没有复位。没事我也拆了网卡芯片,声卡芯片。IO的30脚就是复位的输入端,还是没有复位出来。所以就失败了呀。板子还在。现在没事就发一下,看看坛子里的朋友有没没思路指点一下。中间找过图纸,但是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点评):
这块板,是10大垃圾板之一,我一见到它就丢,如果你不信并且有足够的耐心也可以试着修一下。

网友:
老板跑路了,你还呆在哪,走吧哥们

网友:
我先回答楼主的第一个问题,不管是全板复位还是某个分布复位,按住复位按键,会产生一个低电平,所以复位是低电平有效,只是一个高低搞的瞬间变化

网友:
cpu座子 桥

网友A:
这个主板那个76。368晶振。没注意有这个参数的晶振,不会是32768把

网友:
哥们,你的问题太复杂,兄弟能力有限,帮不了你!

网友:
内存-桥-CPU-总线,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那么刚上电复位灯就常亮是因为故障部分把复位信号线上的电平拉低了对吗?这样的话,如果是因为前面的某个供电或时钟造成的没有发出复位信号的话。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应该一直暗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那个76。368晶振。没注意有这个参数的晶振,不会是32768把

这里写错了。就是32.768晶振。不好意思。

网友:
HT总线电压应该是CPUVCORE出来后才产生的。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按时序来查。你说已经有了1.2v的桥供电,应该重点查查CPUVCORE。

网友:
换IO吧,估计是它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那么刚上电复位灯就常亮是因为故障部分把复位信号线上的电平拉低了对吗?这样的话,如果 ...

不是复位信号拉低了。当然有可能。但是大部分是南桥都没发出复位。前面的时序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