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开机很慢很慢

楼主(2013-03-10):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Z460的机子 ,开机很慢很慢的   硬盘也换过了  光驱也拔掉了,外设的东西东正常,慢装也装了   都不好使,,,,,,,请问下各路大虾这是神马情况呢........

网友:
内存有没有更换过?

网友A:
进系统刷BIOs试一下。

网友B:
刷刷BIOS试试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刷BIOS试试百

我不会啊,,,你能大概讲讲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刷BIOs试一下。

我不会弄,你能教教我吗?

网友:
建议你刷下BIOS试下,看下行不行

网友:
检测USB接口有没有插坏 遇到过USB接口插坏短路导致机器速度过慢!

网友:
个人感觉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果hp的话 是适配器与电池检测电路  Z460 没修过这中故障

网友C:
l楼主建议查下USB口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直接加焊南桥,加焊不行,更换南桥。保证OK!

网友:
估计是内存有坏的的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看看读卡器中是不是有东西,一般人想不到这里,联想售后人员飘过

网友:
怎么就没人提到北桥出问题也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呢

网友:
进系统一切都正常吗

网友:
DAOUM3MB8EO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只能换个南桥试试,这种问题我在别的主板上遇到过很多

网友:
是主板问题的话主要是南桥了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发烫什么的。我有遇到联想机器 网卡坏的  就卡这个界面

网友:
刷BIOS看看,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这个。

网友:
USB短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下USB 外设什么的有没有坏掉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另外一种看看

网友:
打一下windows7-KB2292867系统补丁,联想个别机可能还需要对齐分区大小。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系统降频了 查PWM限流设置

网友:
还是建议刷bios,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开机bios和EC bios 资料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光驱卸了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见个海尔的换硬盘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楼主建议查下USB口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直接加焊南桥,加焊不行,更换南桥。保证OK!

你修过类型的机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修过类型的机是吧?

修过2台,都是换南桥的,但是不是你这个型号,其他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2台,都是换南桥的,但是不是你这个型号,其他机器

你进PE慢不慢?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问题处着毛病的,建议直接到售后换主板吧

网友:
先做系统吧

网友:
进系统慢民,还 是什么

网友:
有点象是桥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